ASUS k43sv通病

楼主(2013-10-30):
k43sv通电电流0.02不触发
按开机键pwr_sw#有 高>低>高 电平变化,

测试pm_pwrbtn#无 高>低>高 电平变化,一直为低电平

测BIOS开机有波型,说明IO已定义好

测LID_SW#为3.3V正常

测SUS_PWRGD为0.15V,不正常,

3V 5V已经出来,测RT8206A的13,28脚电压也为0.14V,测对地电阴4K,
用3.3V电压击电流0.01A.说明SUS_PWRGD电路路有对地微短路,
直接用100多欧电阻上拉3.3V到RT8206A的28脚

上电.电流直上,跑码,显............

这个机子这个问题很多,算是通病了

网友A:
楼主有这个图纸呀。上传上来共享一下吗

网友B:
SUS_PWRGD这也是开机的条件吗?

网友C:
LID_SW#是什么啊?

网友D:
飞线能稳定么?楼主最早用这个方法修好,之后有返修过么?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机子,但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个图纸呀。上传上来共享一下吗

没图纸,参考类似电路的,引脚功能差不多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能稳定么?楼主最早用这个方法修好,之后有返修过么?

没图纸只能这样了,这机子客户说有时候放久了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_SW#是什么啊?

这是休眠信号,正常为高电平,有些机型LID#低电平时是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S_PWRGD这也是开机的条件吗?

这是3V 5V反回来的,中间应还有电路,没图纸找不到

网友:
这个sus_pwrgd 上拉电阻容易脱焊,修几台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机器上电触发 之前 EC发出的开关休眠检测信号 正常为高电平状态

一个信号,怎么知道是低电平正常还是高电平正常呢

网友:
修到过一次换8206好了

网友:
好帖,赞一个,希望多发。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碰到,下次看看

网友:
这个没有修过    学习了  以后直接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