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Y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10-30):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G460AY,刚拿来的时候,待机0.225,不触发,这明显是短路,于是拆机,检查板子,发现usb 5v对地阻值为零, 发现有两个管子击穿了apl3510bki,还有两个有极性电容,换了之后待机还不正常,又仔细观察,还有两个管子被击穿了,isl6268caz-t,一个是产生1.1v的,另外一个是产生VGA-corep,换了之后现在待机0.045,开机针上有3.3V,还是不触发,5v为5.23,3.3v为3.39,请问接下来应该检查哪里,本以为那四个芯片一换就会好的,还是专门发的芯片,求大神帮忙

网友:
查一下上电时序了一个一个对着查

网友:
触发条件都到了没有,可能后面还有点微短

网友:
光有3V 5V不行啊.如果你确定没有短路了.那RTC电路.EC跟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应该后级还有短路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查开机电路啊。按照时序来。EC供电,复位,时钟,BIOS工作条件,SB有没有发出SLP_S3等等 、

网友:
现在待机0.045不正常,可能后面还有点微短。

网友:
好厉害啊,好羡慕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教教我啊

网友:
这个正常待机是0.01

网友:
先看看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吧,不过待机电流稍微大了一点

网友:
肯定是USB设备引起的供电短路,USB,呵呵,试试南桥吧

网友:
没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待机不正常  我这就有个机子   待机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