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楼主(2013-10-30):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LENOVO电脑,故障是不能开机,上检测卡开机试了一下,供电正常,不跑码,复位长亮,CPU风扇有节奏的转一下减一下速。心想应该是主板无限复位故障,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主板,在PCI插槽附近有一个6.3V 1000uf电容豉包了,先把能看到的毛病处理好再说吧。没想到换完电容后,上电一开机风扇转动正常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哈哈有意思

网友:
老大,你第一句话就说错了,你这情况属于不亮机,不能开机是按了开关都没有反应,你的案例真是幸运!真心恭喜!

网友:
标题,标题!

网友:
这么简单的修复让你碰到了,你真幸运。收多少钱啊

网友:
收您一百二  欢迎下次光临哈  哈哈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啊,这么好的事情,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运气很好啊。很多时候换了电容,还是一样不跑码。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池问题

网友:
真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