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无法开机

楼主(2013-10-30):
HP2230S,按电源按钮没有反应,测L15、L18对地电阻只有20欧左右,请问最可能是什么问题?
电源

网友:
没有图,哪个知道你的电感是哪里的供电,如果是系统供电的话,那就是有可能是负载短路了

网友:
没图纸 ,不能判断, ,,。。

网友:
发个图过来看看啊

网友(2015-03-12):
单独靠电感来判断?楼主你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