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PW350AAB电源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13-10-30):
待机5V正常,短绿线,实测12V端输出9.5V,5V端输出4.0V,3.3V端输出3.2V,整机未发现明显异常之处,IC采用WT7520,如何下手?

网友:
换大电容试试吧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了再说,很明显是电源输出功率不足!

网友:
查300V大电容 输出小电容也看看

网友:
电源不好修

网友:
开关电路没有完全打开,测试驱动电路看看~

网友:
看看两个推动管和偏置电路

网友:
不是电容问题,就是推动管和偏置电路问题,可查找坏零件

网友:
       开关管的驱动信号途中损失减弱了。+12V、+5V 稳压是由主控 IC 来调整的,取样信号若有变动, IC 内部自动调整激励脉冲的宽度来调整开关管导通时间,从而使输出电压恢复正常。先检查+12V和+5V的取样支路元件。如无问题,就要检查 IC 输出7、8脚至开关管通道中元件了。

网友:
          抽时间又琢磨了一下,这个电源的主控 IC 是 WT7520,稍微有些不同,锯齿波形成单元的 RC 回路的电容在 IC 内,电阻是外接的。在电源可以工作的情况下(保护没动作),  SS 端(10脚)所接的电容(约154)变值,输出脉宽受到限制;也可以看一下锯齿波形成单元的外接电阻 RT 端(6脚)电阻(120K)变值否? 以及14、15脚的 RC 反馈支路阻容。分析不一定正确,请验证。
          我的思路是,上贴是从开关脉冲的幅度寻因,这贴是从开关脉冲的脉宽调制方向分析。

好思路

网友:
找低压侧的tl431,测量相连的各个电阻阻值,估计有电阻变值。还有wt7520换个试试,已经失去了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