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的时候经常有信号换名的情况,后缀常有个_L,个别有_R,甚至_R_L,什么含义啊?

楼主(2013-10-30):
PM_SYSRST_L
PM_PWRBTN_L
PP3V3_S0_SSD_R
PM_SLP_S3_R_L

带这些后缀是什么含义?左右?

网友:
求高手解答,新手等待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个人浅见,应该就是换个马甲而已,意思还是那个意思

网友:
个人习惯而已,只是一个代号,就像人起名字,不需要啥原因

网友:
这个没有规定……搞不懂……

网友:
中间应该是有电感啥的,为了分开区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