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ON PS-5251-4 求電路圖

楼主(2013-10-30):
變壓器 求電路圖
42-M52514P01 ROHS HP OK
LITEON TL-130 0837 MC REV.B

补充内容 (2013-11-4 19:50):
希望有圖紙~有一個電阻看不懂.    白、(金)、(灰)、黑、棕   ~ (金與灰) 感覺怪怪的

网友(点评):
找图纸先到图纸区看看,惊喜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一般不会坏,你也找不到图纸。一般初级一个主绕组加个反馈副绕组。次级一般是一组电压一个绕组。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这是神马玩意

网友:
变压器坏的概率不大,电源要是烧管检测一下高压部分。

网友:
这个坏了 只有重新绕制

网友:
何必东奔西跑?这里就有。型号差了一点点。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7923-1-1.html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小,还是查查其他的吧

网友:
没条件弄变压器,学习中,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