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加电自动开机,会是哪里的问题?另外苹果的电路图就是不好看啊

楼主(2013-10-30):
苹果a1466,进水。没有适配器。
电路图从磁性接口里侧飞线,接稳压源14.8v,但适配器检测脚悬空。通电机器自动开机,不用按开关,不过开关是键盘上的一个按键,没有单独开机线路。键盘连接到触控板,再由触控板通过排线到主板,没有触控板板电路图。

主板上的接口名为J5700,大家帮看看,那个11脚的onoff算是开关信号吗?

很多信号前面都有个“=”是什么意思啊?
之前电路图看了不少,但苹果的电路图看起来有点乱,比如下面的内容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此页右下角标注“Power Aliases”

网友:
一看就没弄过的吧,苹果电源不能这样接的,去找个电源吧

网友:
去找个电源吧

网友A:
到网上买个苹果专用的电源头,苹果输入的电压需要检测的!等号的意思是这个电压和后面的电压是一路!

网友:
这种机器接电源 自动开机的

网友:
确实头一次见到苹果的机器,拆修就更是大姑娘上轿了。

请问,如果用专用的电源就不会自动开机了?
可是如果我想用稳压源看电流咋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网上买个苹果专用的电源头,苹果输入的电压需要检测的!等号的意思是这个电压和后面的电压是一路!

谢谢您的解释!

对于电压描述的问题还不是太明白,图中有的电压前面有个小等号;有的电压前面没有等号;还有大个等号纵跨连线。

这是第7页,对于电压 =pp3v3_s4_fet ,搜索整个pdf中只有61页有一处,然后就是上图了。您的意思是电压=pp3v3_s4_fet和后面5个电压一样? 换了5个不同的名字?

通常电压换名字都是要过个门电路之类的,这里就直接换了?

网友B:
11j脚就是开机键。此机器不插电池是自动触发的。还有就是你说的等号是分支电路,电压都是一个但是信号名称改变了。去到了不同的电路。

网友C:
不会弄就给别人修吧,不要把故障扩大,到进修都没得搞就麻烦了

网友D:
苹果适配器插头需要经过onewire电路,产生适配器插入信号给EC

网友:
苹果图纸不好看 找下点位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j脚就是开机键。此机器不插电池是自动触发的。还有就是你说的等号是分支电路,电压都是一个但是信号名称改 ...

非常感谢版主,长了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弄就给别人修吧,不要把故障扩大,到进修都没得搞就麻烦了

我会小心的,因为是第一次修很多不明白,边修边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适配器插头需要经过onewire电路,产生适配器插入信号给EC

onewire电路,我记下了,等会儿查查资料,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j脚就是开机键。此机器不插电池是自动触发的。还有就是你说的等号是分支电路,电压都是一个但是信号名称改 ...

今天把进过水的电池清理干净(电早就为0了)装好,加电还是自动开机,测接口充电电压0.01,scl/sda是3.3,还有个sys_detect_l在0.2以下。
拔掉电池测量,充电电压8.4正常,但5秒后掉到0然后再上来,循环。
自动开机后,长按开关键可关机,待机0.017,再按开机,倒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