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CX4700打印机打印空白页

楼主(2013-10-30):
原来喷头堵  清洗液洗完之后 还是堵  然后用软件洗喷头之后就一直空白页了

网友:
复杂问题等待高手

网友:
如果清洗喷头时操作不规范 有烧喷头的可能,导致打印空白页,如果操作规范 可以排除烧头的可能,你等几个小时,或者等一天再试机 就能打印出来了

网友A:
版主啊,我是用传说中的注射器的形式,洗完还能打,再用软件洗,就打不出来了,现在好几天过去了,我考虑当时可能是不是漏了。
目前的状况,能扫描(一体机),打印机进纸,能检测到墨水,软件洗也掉墨,打印机一切动作都正常,就是打出来是空白的。如过头坏了,换个头也就好了,主要害怕主板坏了或者线坏了之类的,不知道如何判定是什么硬件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啊,我是用传说中的注射器的形式,洗完还能打,再用软件洗,就打不出来了,现在好几天过去了,我考虑 ...

如果你是打印黑白测试页,黑色墨盒底部 孔大 漏空气也会导致打印空白,你试试 打印彩色的 ,看看是个别颜色不出来 还是全部颜色都不出,如果只有黑色不出来,你换个黑色墨盒有可能就解决问题了,如果全部颜色都不出以下两个可能比较大,1,字车主板坏。2,喷头坏

网友:
昨天修个爱普生me2老机器,就是这个现象,换个拆机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