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水机维修一例,(一波三拆,看帖记得评分)

楼主(2013-10-30):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HM65+NV独显
原始故障现象:不触发
客户描述:说这机子半个月前被小孩从键盘处倒了杯牛奶进去,当时它自己用吹风机吹了一阵,将表面的牛奶都吹干了,而且当时还能开机正常使用,也就没管那么多。昨天就直接开不了机了,在来这里之前已经在其它几家修过了,没修好。想拿到这里来试试。
维修过程;
1、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2,按开关没任何反应,仁宝的主板大家都知道,光从待机电流很难判断主板是否存在短路,于是迅速拆机,测全板,未发现明显短路现象,目测全板,发现很多地方都全上家加焊过(如EC\BIOS\各供电芯片等......),满目沧桑。哎,心里感觉这板子修好的希望有点渺茫了,但我就是喜欢搞些别人搞不定的机子,以显示我在他们面前的实力!
2、下面继续检查待机条件:测公共点电压正常(说明主板基本上无大短现象),测3VALWP\5VALWP电感无电压,顺着找到PWM控制芯片RT8205,

接着测RT8205的工作条件,第16脚VIN有19V,第3脚REF有2V,第13脚EN有3V,第8脚VREG3有3V,第17脚VREG5有5V电压,第1脚ENTRIP1和第6脚ENTRIP2这两脚均无电压。
以上测试数据表明:RT8205已经得到了供电并产生了3VLP和VL线性电压,就差PWM模块没有工作,所以没有3VALW和5VALW电,而第1脚和第6脚正是这两个电压的开启脚,
这两个脚定义:如果通过电阻到地,就会直接开启两路PWM,如果直接接地,就会关闭两路PWM(根据芯片数据手册描述)。
实际第1脚ENTRIP1和第6脚ENTRIP2这两个脚在通过PR405\PR406这两个电阻到地的同时,也受控于PQ405,如下图:

如果PQ405导通到地的话,将会直接关闭两路PWM电压,实际测量发现,PQ405的2、5脚被VL线性电压上拉为5V,使PQ405完全导通到地了,看来这可能就是导致无3VALW和5VALW产生的病因了,要想产生两路PWM电压,PQ405必须截止,其G极必须为低电平,PQ407必须导通,PQ407是个NPN三极管,它的第2脚要有高电平,实测PQ407的2脚无电压,此脚对地阻值正常,PQ407的2脚电压是由VS电压送过来,经过PR416和PR417分压后得到的,同时还受控于MAINPWON和PQ406,测得PR416的两端电压都为0,继续往下追查,找到VS电压的来源,

测得PQ101的第1脚有18.5V电压,难道PR416和PQ101之前断线了???先飞线再说,直接在它们之间飞根线,如下图:

线飞好后,再测,发现PR416的第1脚有18.5V,第2脚还是没电,难道是被MAINPWON和PQ406拉低了?测量发现,PQ406的G极无电压,也就是说PQ406并未导通,再查MAINPWON信号,发现MAINPWON信号来自于温控芯片PU201第3脚,

难道还没开机就过温保护了不成?测量PU201的1、7、8脚有5V电压,其它脚都无电压,说明不是过温保护,而是芯片自身损坏了,直接摘除PR414电阻后,PQ407的2脚恢复到了高电平,使PQ407导通,将PQ405的G极拉低,3VALW和5VALW就完美产生了。
3、当3VALWP和5VALWP产生后,待机电流达到了0.009,心想,这些简单的问题,上家都没搞定,由此看来,上家的实力不过如此,满怀希望的按下开关后,发现电流上到0.324左右就不动了,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后级肯定还有电压未产生。实际测量发现,除了3VALWP和5VALWP、1.8VP这三个电压外,还有1.5VP内存供电未产生,后面的电压就不用测了,肯定也没有。图中可以看到,这个1.5VP是PU501 RT8209控制产生的,在主板上用放大镜找到PU501,发现芯片顶部烧了个小洞,看来这芯片确实挂了,

迅速更换RT8209,装上CPU再次上电,发现电流跳到0.547左右就不动了,难道还有问题???此时测的1.5VSP产生了,CPU的VCORE电压也有1.1V

再测PL902 +VGFX_CORE集显供电为0V,

再测PL801 +VGA_CORE独立显卡供电也为0V,

4、到了这一步,我就要跟大家普及一个重要技术问题了:
a这CPU的电压产生了,这集显供电怎么会没有呢?这都是ISL95831控制产生的呀,如下图:

b、这集显供电和独显供电,到底哪个先出来,哪个后出来呢?
c、这独显供电应该什么时候才会有呢?
这几个问题,可能刚入门的新手都不一定知道,老鸟们可能都知道了,这HM65以上的机子,一般都是要装上内存,跑码之后,才会有集显供电,(这个也不一定100%都是这样,但最少目前我碰到的HM65以上机子是这样的)。至于独显供电,在win7系统中,是进系统以后,受系统控制的,也有个别机器上设计了双显卡切换开关或按键
5、下面我就装上内存和CPU,裸板测得集显供电+VGFX_CORE为0.45V,独显供电为0V,电流也就0.656,插上屏,已经有显示了,心想,这机子终于修好了,于是,就这样装机了,当把机器全部装好之后,开机进系统了,所有操作一切正常,于是点击“关机”,关机之后,真正的悲剧产生了----系统是关机了,但电流还有0.512左右,此时无法再次触发开机,必须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源,电流恢复到待机电流之后,按下开关才能开机,而且可以正常进系统,进系统后,再次点“关机”,还是老样子,就是系统数据保存了,屏幕也关了,按理说,这时的电流应该掉回待机状态才对,可这机子关机后,电流掉到0.5几就关不下去了。
6、再次拆机测量发现,裸板上电亮机后,按下开关也是关不了机,S3状态的电全部都还在,但长按开关实行强制关机,几秒钟后就可以关掉所有电,电流也能恢复到待机时的电流,这个问题真把我难住了,测量发现,PCH发出的SLP_S3#在按下开关正常关机后,这个信号一直为高,导致后面的电关不掉,系统关机关不死,到底PCH要收到哪些信号之后,才会关闭SLP_S3#的输出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查过SMI\SCI......之类的信号,BIOS刷过,EC换过,硬盘、系统都换过......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客户崔的急,就跟客户说,这机子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就是关机之后,必须拔掉电源,否则无法再次开机,这个问题我们暂时无法修好,这其中不排除上家对这机子做过手脚,或者是上家搞出的二次故障,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的话,这机子现在你就可以取回去用了。后来没办法之下,客户同意了,付了钱就将机取走了。
总结:这机子修得一波三拆,却被最后那个问题难倒了,已经遇到两台这样的病状了,都是进水机,都没搞定,进水机子一切皆有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搞定的,可以说说你们的解决方法。带着上面的种种疑问,大家尽情的讨论讨论
如果你在帖中学到了知识,那就顺便给点辛苦分吧,谢谢。

︶ ̄微笑╮转身 + 5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A:
楼主分析独显和集显供电很是详细,我之前一直没能理解,也没按时序去修,现在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进去系统之后独显供电电感依然会没有电,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独显和集显供电很是详细,我之前一直没能理解,也没按时序去修,现在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进去系统 ...

是的,正常进系统是不会有独显供电的,有些机子进系统后,可以在独立显卡控制面板(程序、软件)中打开独显,或者的启动大型游戏时,会自动打开独显供电。

网友B:
HM65桥下面进液了吧,关不了机应当于它有关,应当拆下看看

wxf

网友:
谢谢哥们帮忙分析,之前还在琢磨死活有电压没出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M65桥下面进液了吧,关不了机应当于它有关,应当拆下看看

因为可以按开关强行关机,所以没敢轻意拆桥。个人感觉好像是受了某个软件控制似的,但就是搞不清哪些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可以按开关强行关机,所以没敢轻意拆桥。个人感觉好像是受了某个软件控制似的,但就是搞不清哪些信号 ...

如果是正常触发的,待机时没有提前开启的电压,正常开机后,关不了机,肯定要下桥,还有EC,我本人会这样做的    有碰见过EC下面脏造成各种问题 的,不过关不了机还是南桥大些,HM65算单桥了,不过南桥功能全在里面,应当看下

这个机器南桥好做的,没有难度,不像G475 AMD那款,这款基本上都不会报废

网友D:
根据时序图,独显主电压开启是在CPU供电之前,是否试过进系统后开启大型软件测的独显电压?

网友(点评):
这是仁宝工程师偷懒。把5的套用到6

网友E:
RT8502的ENTRIP1和2应该在1V左右的吧。反正这个在三星的板上就是。。。但是三星的板待机没有3\5VALW,所以这俩个脚待机下不会有电压。。触发后才有

网友:
关机症状  跟我这边的HP 有点像

网友:
虽然没修的那么完美,但是已经很不错了,本来2修的机器就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根据时序图,独显主电压开启是在CPU供电之前,是否试过进系统后开启大型软件测的独显电压?

不能完全按这上面的时序来,你拿个实物主板上电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条理很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8502的ENTRIP1和2应该在1V左右的吧。反正这个在三星的板上就是。。。但是三星的板待机没有3\5VALW,所以这 ...

这两个脚的电压是芯片内部产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完全按这上面的时序来,你拿个实物主板上电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恩,我也是那么认为,所以我才问你修好之后有没有测量到0.9的独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我也是那么认为,所以我才问你修好之后有没有测量到0.9的独显供电

独显供电,在这片板上我一直没测到

网友:
加焊桥试试啊

网友:
这么复杂楼主收多少米

网友:
显卡供电分析的不错。。。

网友:
最后那个问题,我估计也是进水导致的吧

网友F:
不能完全关机问题可能还在你修的那个位置.你强行开启3V5V供电了是吧,那肯定关机后3V5V应还在,关机后应由EC关掉3V5V输出才完全关机才对.这个3V5V开启是在按开机后还由EC控制开启的加入.就是那个EC_ON信号..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

网友:
从楼主的贴子里又学到了新的东西。还有 关不了机的问题确实很难。

网友:
分析得果然详细!!6系列的时序是和以前的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完全关机问题可能还在你修的那个位置.你强行开启3V5V供电了是吧,那肯定关机后3V5V应还在,关机后应由EC关 ...

没有强行开启3V5V供电,我断开MAINPWON信号,只是3V5V供电不受温控电路控制了而以,也就是在过温的情况下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G:
这帖详细.思路清晰易懂……很给力!深夜写帖值得学习 弱弱问下HM65以上都是先CPU供电,在开启集成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帖详细.思路清晰易懂……很给力!深夜写帖值得学习 弱弱问下HM65以上都是先CPU供电,在开启集成供电吗?

应该是这样的吧,有示波器的话,用双通道可以抓出来是哪个电压先起来!!!!

网友H:
我确实遇到过先有独显供电的,等进系统后换成集显供电了,时间长了。没有记住机器的型号

网友(点评):
做个记录。看来时序没有固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确实遇到过先有独显供电的,等进系统后换成集显供电了,时间长了。没有记住机器的型号

这个独显供电是在CPU供电之前还是之后,取决于这几个开启信号,从图中可以看出,连接SUSP#的PR831没装,如果装了的话,独显的供电就会与S0电压同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时序图,独显主电压开启是在CPU供电之前,是否试过进系统后开启大型软件测的独显电压?

我所遇到的双显卡,独立都会先有电压。然后可能会关掉。有一个问题,如果没独立显卡的供电,BIOS怎么知道有独立显卡,怎么给系统提供中断号? 或许独立显卡电压出来后很快就关了的可能性比较大。板子一般来说还是会按照时序来设计的。

网友:
曾经遇到过DELL的一款AMD的四核机子,关机后屏幕没显示了,可是风扇还在不停的转,电源指示灯还在亮,长按关机按钮可以关闭。也曾经以为是桥,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重换了一个WIN7系统就好了,同样的系统在其它机子上就没问题,如果可能话,建议楼主进PE看看能否正常关机。

网友:
我上次的一个机器,也是集显出不来,装了内存也出不来,这是为什么啊?可以帮我分析下吗?谢谢

网友:
帖子好帖子,看的好累啊,找电阻找了老半天,希望下次能用红笔画个圈圈,这样就方便多了

网友:
非常给力的经验帖,学习了

网友:
楼主 分析的比较详细 至于后来关不了机的现象,一直也在困扰着我!

网友I:
你有无测过独显供电,从开机到最后一只都没有吗?
很少有机器如此了。很多都会开始时会出来一下,然后关掉。需要用独显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有无测过独显供电,从开机到最后一只都没有吗?
很少有机器如此了。很多都会开始时会出来一下,然后关掉 ...

谢谢饼哥的点醒,独立显卡的供电我只测过两次,第一次,在没装CPU、内存之前测量为0V,第二次,装上CPU、内存后,(裸板)跑码亮机了,测量结果也是0V,没测太仔细,被你这么一说,看来是我大意了。

网友:
楼主遇到的那个关机症状有人修复过,下次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也是HM65的桥

网友(点评):
下次。。这次不行么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呀。

网友:
白皮书里面有关机时序啊,可以参照

网友:
谢谢楼猪的分享,顺便问一句,你们不是学坛主了吗,谁当成了

网友:
芯片上烧个洞,半天才看出来,楼主的实力也值得商榷。虽然大家都讨厌二修,但也不要老是挤兑上家。

有道理

网友:
为什么会关不了机的啊?求解?

网友:
0.6几就显了独显的电压肯定没有出来、我遇到过独显电压进系统之后才出来的、但G470我到是修过几个进水了、修完了就直接亮机了也没有去在乎独显那里

网友:
   有耐心哦 ,是我多半放弃

网友:
说明不是过温保护

网友:
最近有个客户说他的蓝天的本 可以不插独显 开机  而且显示 顿时惊呆 难道真有这样的机子

网友:
求个真相 ????

网友:
只修过B460的换过南桥关不了机的 要刷BIOS

网友:
是不是那个温控芯片引起关不了机呢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让俺长了不少知识……多谢,二修不容易呀!!!

网友:
楼主也是个中精英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让我佩服啊 。

网友:
一篇好文章,必须的加分。如果能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就完美了。

网友:
       佩服你修本本的那个钻研的劲头

网友:
问你个菜菜的问题哈,你说PU201的1、7、8脚有5V电压,其它脚都无电压,说明不是过温保护,而是芯片自身损坏了,如果这个温控芯片是过温保护,他的表现状态是不是都有电压啊

网友:
问个菜菜的问题,你说PU201的1、7、8脚有5V电压,其它脚都无电压,说明不是过温保护,而是芯片自身损坏了,如果是过温保护了他又是怎么样的表现状态呢

网友:
图纸分析的很详细。加分

网友:
关机时序应该和开机时一样的,先给EC一个信号,然后EC通知PCH,PCH关闭SLP_S3,既然关机有反应说明EC没事一定是HM56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