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 GT9600 512M显卡小花屏,MATS检测到A25有问题,但怎样找到显存排序,板上有标识

楼主(2013-10-31):
如果有必要的话上图也可以,显存布局是这样的,一共有A B C D四个通道。

                                                           显存3(标识M3)           显存4(标识M4)
                     显存2(标识M2)                                                                                        显存5(标识M5)

     显存1(标识M1)                                                                                                    显存6(标识M8)

                                                                                                    显存7(标识M6)

                                                                                                    显存8(标识M7)

显存数字是我自己排的,实际应该看标识,我看过其他显卡的标识是U?什么的,不是按照教程书那样分布的。而这块显卡有交叉排序的标识,能否可以判断他们的通道是通过标识表达呢?我不想使用什么断线或短接,因为我的焊工没到家(前日焊接一个小于1MM的电容焊了很久都焊不上,真是气愤,比镊子的尖头还要小一半

补充内容 (2013-10-31 14:05):
有了新的问题,显卡用着用着,突然花瓶又消失了,MATS检测不到问题。这类故障不能确定是显存问题,况且也有可能是芯片问题,今晚试试先补焊吧

补充内容 (2013-11-1 10:16):
跑3DMARK又出现小花,这里发现是芯片A面金手指最后一个信号线有偏大,加焊后暂时没事了,MATS也过,但是100%测量WRITE也有出错的report,不过跑3DMARK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否修好了

网友(2015-11-01):
我也想想问问显存分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