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pc上网本,不通电,记录--------老手飘过。。新手觉得可以,就顶下吧

楼主(2013-10-31):
如题,EEEPC  不通电,接上可调电源,显示电流为0A     拆机,华硕的代工的 板号为1015p    REV1.3g

1.3G 的图纸找不到,还好有个1.2G 的,可以参考下。

先简后繁的维修流程,有时候还是比较有用的。。首先,测量下,主板电源头,到主板上的接口,是否完好,正常连通的。

一测,是通的。。主板插口上,正极有19V电压。。表示这部分没有问题。 那么接着往下走。上图片

电源头连至主板插口上的地方。。就在这里
测1脚,有19V 正常,然后接着,测了两个EMI虑杂波的贴片小电感。。上也有19V 正明这部分也是没问题的。接着查AD DOCK IN

AD DOCK IN  分三路,一路来到保护隔离管,复合形,两个MOS管,
一路,进了充放电芯片PU1A 的第四PIN     ACIN

前面说到了,保护隔离没过,现在就来看看这个,

PQ1为复合MOS管,两个都是P形MOS。要想导通这两个管子,那么PQ633,1脚一定要为高电平,也就是P AC APR UC 10P 这个信号
才会使PQ633导通,接地,形成Vmid这个点分压,分压后,这个点的电压为,18点多的电压的一半。。完全可以使两个隔离管导通。。。

这里说下Vmid

另一路 AD DOCK IN  来看看

另一路,AD DOCK IN 来到了充放电IC  PU1A
的第4脚ACIN
ACIN  是   AD DOCK IN
过两个电阻分压而来
计算这里的电压应为
1.74V右左,实际测得为1.74V正常  第5脚是ACOK

第三路AD DOCK IN

接着说PQ633    这个管子是N沟  的小MOS管    G极,也是就是1脚的信号 要为高电平,才能使这个管子导通,使两个隔离管完全工作。那么保护隔离没么,这一点的信号一定还是低电平的。。  跟着这个信号来到 正下面这里P AC APR UC 10

P AC APR UC 10 要为高电平,才能导通前面说的Q633 ,这里要让PAC APR UC 10 为高电平,就必需使PQ631这个N沟MOS管 截止。  实测PQ631,G极为0.7V ,不管这个电压对不对,先换个2N7002管子再说,接可调,待机还是0A,看来这里应该没问题。

看来P AC APR UC 10 点还是没分压,或分压出来的电压值不足以导通前面的说的PQ633
只有两个可能了,要么PC26短,要么那两个分压电阻有问题

点位图,只能参考图纸来找,实物元件了,实际这中,这是个104的排阻
   换不到104的排阻,就先找了个103的排阻,换上去,再接上可调,待机出来了。。电流自动上去了,接屏显示了,乍会自动上电了,以为有问题,接硬盘进系统,关机,再次接上,可调,不会自动上电了。

最后,说下,一块磐正的,主板,AM3的吧  三代内存, NV单桥, 全板无复位,测供电都有,无时钟,看了很几贴子,说NV 单桥时钟,要在总线1.2电压出来后  桥要收到HT VLDT 才会发出时钟。。。。  一时无图纸,找不到,元件,跑线,就跑了下线,还是没找到。。。。。汗。。
主板是型号是AGF68 D3===================================付上EEEPC的BIOS

 会员622562300鑫豆2025-4-14 16:44
 会员622562300鑫豆2025-4-14 16:44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可以,

网友:
思路还可以,挺明了

网友:
多看几遍还是能看懂点的

网友A:
谢谢分享,有点不明白,PQ631的G极需要的高电平究竟是谁给的,是通过Vmid经两个电阻分压给的,还是ACOK直接给的?谢谢指导!

网友:
厉害啊,受教了

网友A:
另外,这个104的排阻是坏的哪一对或几对,应该查一下,再说,你换成103的能管多久,会不会出问题,这个阻值可比原来的104小10倍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104的排阻是坏的哪一对或几对,应该查一下,再说,你换成103的能管多久,会不会出问题,这个阻值 ...

一时找不到同值的,,,,先用用看。。要是他是大点的排阻都可以用单个的 0402 同值 电阻放上去,但这个太小了,放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有点不明白,PQ631的G极需要的高电平究竟是谁给的,是通过Vmid经两个电阻分压给的,还是ACOK直接 ...

PU1A  也就是充电IC   第5脚拉低的      正常不能为高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基础很扎实,学习了。真心学习,不是灌水。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顶一个,ACIN电压大于1.24V,ACOK就输出低电平了,反之ACIN低于1.24V,ACOK就输出为高,保隔就过不了

网友:
学习了,基础很扎实,分拆得很透彻,使我受益非浅。

网友B:
按照NV芯片组的时序,是桥收到了pwrgd后就会开启自身时钟啊,桥收到了ht_vld后是要发出cpupwrgd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NV芯片组的时序,是桥收到了pwrgd后就会开启自身时钟啊,桥收到了ht_vld后是要发出cpupwrgd的吧

你说的是我第二个问题,台板,我看论坛上有修友,修好NV 无时钟的,板是,修出HT VLDT  才有的。。

网友:
思路很好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有点不明白,PQ631的G极需要的高电平究竟是谁给的,是通过Vmid经两个电阻分压给的,还是ACOK直接 ...

PQ631的G极正常的话需要的是低电平吧,这样充电IC第5脚是拉低的,也是就是ACOK这个电压会因PQ9导通,从而被拉低的,对吗?PQ631的G极也就是低电平,使PQ631截止,从而分压产生电压的?

网友:
我估计过不了多久客户又会来找你了,呵呵

网友:
你那个方正R410.我也修过一台.从不开机.修到开机到0.4停止.又修到 0.4 ~ 0.6 ~ 1.2 ~ 1.4 风扇突然一个猛转掉回 0.6反复.后来我就不修了.也没图纸.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 VMID没满足

网友C:
那两个排阻坏的是哪一个,是测出来的,还是一个个替换的。

网友:
思路很清楚,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排阻坏的是哪一个,是测出来的,还是一个个替换的。

就是一个排阻。。中有四个嘛。。就换一个排阻晕

网友:
   ASUS 本子修的少 ,。

网友:
果真厉害啊,你们的图纸哪里找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个EPC,701的没图纸,不会修

网友:
华硕没有点位图 找元件很难找的

网友:
思路分析的不错,饼哥的精髓被你吸收了

网友D:
找HT_VLDT,饼哥有个绝招,你不知道吗?从VLDT的供电管的S极到桥边上的小三极管B极,第二个小三极管的C极就是HT_VLDT

网友:
楼主挺强悍!!膜拜!!

网友D:
楼主对VMID的描述是有误的,不是18伏的一半,PR7的2脚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HT_VLDT,饼哥有个绝招,你不知道吗?从VLDT的供电管的S极到桥边上的小三极管B极,第二个小三极管的C极就是 ...

就是这样找啊,找了N久没发现。。。。。可能是没细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VMID的描述是有误的,不是18伏的一半,PR7的2脚才是

感谢指出,一时笔误 。。正如付兄所说。。

网友:
分析的透透彻彻 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可以啊,我都想不出来

网友:
不错哦哦 功底不错哈

网友:
很详细,对新手应该会有帮助!!

网友:
这不是华硕上网本吗,不过不怎么样,也没有什么修的

网友:
挺复杂的,看起来都有点费劲。

网友:
思路很清晰 楼主 新学习了

网友:
很牛叉呀,电路知识令人羡慕呀!

网友:
要是我有你一半技术就好了

网友:
羡慕楼主的知识 ,还要努力·

网友:
就喜欢看这样的帖子,能学到不少东西,谢谢楼主辛苦发帖!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好金华的 帖子啊 难得发帖人啊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我上次哦也修到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板子

网友:
这不错的哦 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