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法 WDR5.3 1头砍掉 如何后恢复

楼主(2013-10-31):
在用WDR5.3 对320G 西数笔记本硬盘0头和1头  我砍掉1头 容量变成160G MHDD测试坏道还是很多 想恢复原来1头 想恢复320G 不知道如何恢复 求哥哥 点评 解答方法

网友:
如果,之前备份过BIOS的话,把原来备份的写回来就可以了。
或者打开关头菜单,把关闭数字1前面的勾打上。

网友A:
你好能再讲详细点吗  我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 仍然是160G 无法恢复320G  你说的打开头菜单 是否可以告诉我详细步骤  先感谢你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再讲详细点吗  我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 仍然是160G 无法恢复320G  你说的打开头菜单 是否可以告诉我详 ...

容量可以写一下以前备份的02模块,也可以直接改容量。

网友:
有头那个选项 打钩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砍的就怎么恢复啊。你砍的时候将勾去掉了,恢复的时间选上就好了。

网友(点评):
说的太对了,会砍不会恢复的,还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