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10-31):
各位老师,我的显示器背光开启信号一直有,有人说是高压板和背光开启相连的两个三极管坏了,我想换一下,就是不知道这两个三极管是NPN还是PNP的,求高人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什么现象?有时候不一定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ON/OFF接错位置了 你量下 关了就不应该有电压了

网友:
灯管坏,高压板坏,上屏无电源,都有可能信号有就是显不出来.

网友:
找块坏板,拆相同位置的就可以

网友:
恩,我找个块坏板的换上了两个三极管,瞎换的,不太懂,可以亮了,就是关机白屏,以 前是不亮ON/OF电压根没有,现在换完倒是有,而且是一直有,我怀肄是我换的三极管不对,可能有 的是NPN,有的是PNP,不要笑我,真的不懂,指教一下吧,那两个管到底是N还是P

网友:
对了,没坏板了,只能淘去了,所以 得知道是什么管

网友:
怎么没有帮我解达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