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开机不跑马 电流1.2A

楼主(2013-10-31):
接一HP431  把电池  上可调   开机电流1.2A   拔掉  内存1.0A    拆机    放电    跑马了   接屏   不显示    看电流是跑到显卡那里了!   烤板      加焊显卡    开机亮机了    装机完毕    在开故障复原     开机1.2A不跑马     拆机     放电  亮机  现在是放一次电亮一次    不亮是电流1.2A不跑马 ?     急求解决方案!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CMOS是不是没电了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电    换过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情况,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A:
刷BIOS看看 现在一般机器1。2不动刷BIOS十个最少能好5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看看 现在一般机器1。2不动刷BIOS十个最少能好5个

我昨天刷了,由于下班时间到了,没测试,今天试了下  好象好了!   谢谢哦!

网友B:
刷一下BIOS试一下!以前刷一台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BIOS试一下!以前刷一台可以了

已经刷好了  !谢谢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BIOS

网友:
有几台都是刷好了

网友:
BIOS开始帮大家挣钱了。这也是个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谢了楼主分享,又涨经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ok 啦  刷了南桥BOIS

lz附上bios   就更好

网友:
是个经典的案例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赚到了。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学习知识

网友E:
这个机器RTC电路出问题的也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附上bios   就更好

就在论坛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RTC电路出问题的也多哦

额  还好! 我那个不是

网友:
刷BIOS好了 把BIOS共享下。。

网友(2014-11-09):
没遇到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