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双踪测量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3-10-31):
    示波器在修掉电的本子,非常直观,看到基地的同学很多都在问使用的问题,我说一下我用的方法,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各位高手都来说一下自己的技巧,达到授人以渔的作用,而不是给人炫耀你钓到多大的鱼
    1  开启双通道,按AOTU校准波形,

   2  按TRIG  MENU  键。进入触发模式,这里一般只改动到正常触发模式

  3  按通道1 通道2就是那个CH1 CH2  按照各自的电压的大致范围,进行电压的调节, 触发时间,我一般设置500US.不行就再调整,这个要积累经验了

然后就可以去测量了,我说的太笼统,经验还要靠自己积累,各位兄弟,老师,都发表自己的经验,共同把维修搞好,钱就来了

网友:
请问楼主测试的哪个关键点啊?

网友A:
双通道抓掉电主要是要选好一个恰当的参考点,以一个正常点去体现另一个点的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通道抓掉电主要是要选好一个恰当的参考点,以一个正常点去体现另一个点的问题所在。

是两个信号进行比较,看哪个先掉呀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个还是学习了

网友:
暂时没有示波器,看的就有点懵曈

网友:
示波器的使用一直是个难题,我怎么感觉连晶振都测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太好了,这种授人以渔的帖子多多益善。期待你继续发帖。

网友:
说点案例呗!测什么信号类的!

网友:
这个示波器太差

网友B:
测掉电要调到下降沿,一般以通道一为基准,像一通道接SLP3信号。通道二测其他信号然后和通道一再去比较看谁先掉。

wxf

网友:
模拟示波器双综的也可以这么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掉电要调到下降沿,一般以通道一为基准,像一通道接SLP3信号。通道二测其他信号然后和通道一再去比较看谁 ...

说到重点上了,版主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 过来学习了

网友:
这个也要看电流上到多少掉电

网友:
要是能再详细些就行了..比如调到什么下降沿啊.按什么啊.哈哈 因为我就会按个自动.其它的调出来了.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掉电要调到下降沿,一般以通道一为基准,像一通道接SLP3信号。通道二测其他信号然后和通道一再去比较看谁 ...

可以具体一点吗。。斑主,我昨天也为了炼这个双通道抓掉电。。老不行,发火了。。直接甩摄子,竟然甩到笔记本主板上。。直接冒烟了。。他老是1通道起作用,另一通道老是没反应。。。如果两个通道同时测一个管子就可以两个同时出来。。我的是普源的。。请班主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重点上了,版主

楼主,我就是因为看了你那个帖子,也学炼双通道,但为什么老抓 不出来的。。老是只是一个通道有动作,另外一个通道没动作的。。如果两个通道同时测一个管两通道就有。。但一个测一个信号,另一个测一个信号 就不行的。。请楼主指教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具体一点吗。。斑主,我昨天也为了炼这个双通道抓掉电。。老不行,发火了。。直接甩摄子,竟然甩到笔 ...

你就先按上边说的把通道1 2都打开调出方波。然后在去调通道一的电压,时机。在去调触发方式下降沿。然后调成单次触发就可以了。就是看这两个哪个先掉。

网友:
有没有大虾讲解清楚点的啊

网友:
谢哥们。。现在已经可以抓出来了。。。真的很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