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10-31):
今天接了台显示器  那出来电源板都烧穿了  换了个通用电源板  点显示器   有显示 无背光  侧高压部分 没的电压,    马上加了根 高压条   现在搞成 街上VGA线 显示器开启能正常显示了    但是一关显示器就出现白屏  求解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控制脚接错了吧

网友:
对的啊 ON接到电源板的SW上面啊

网友:
还有一种你的控制脚一直是高电平,我遇到过,关机主板这边没电压,电源板这边有5v,他是经12v接过来的

网友:
驱动板上的控制脚

网友:
背光开启  接的有问题 哈、

网友:
高压板开启脚接错

网友:
关显示器白屏?意思是开关不起作用吗

网友:
驱动板上的控制信号的管子坏了   不然你就加个倒向的三极管

网友:
这不是成了灯管常亮么?

网友:
高压上的vcc ,on/off / bri/ gnd几个接对就行了。估计是你没有接对。

网友:
确定你没接错线的话,把原板上的高压断开,ADJ和ON/OFF也断开

网友:
有些驱动板控制是低电平开机,有些是高电平。看看你的是什么?

网友A:
控制接屏供电!

网友:
开启信号接错了,你可以尝试接在屏线的主供电

网友:
控制角有问题

网友:
关了i有啊  插电有没呢

网友:
就四根线   去掉供电和地  就只有亮度和开启控制了   还搞不懂  ,在学学吧

网友:
开光信号接错了吧。是不是接到亮度调节了

网友:
控制脚错了

网友:
关机白屏那是驱动板没控制高压板,高压板还在工作灯管还亮,解决,把高压板的控制接在驱动板上去就可以了,以前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线没有接对吧      你的开关只控制了给屏的信号没有反馈给高压

网友:
图给全啊!看看你怎么接的啊!

网友:
也该是ON/OFF接错线了,

网友:
开光信号接错了吧!!!亲

网友:
遇到过有的电源板要把开关信号和亮度控制一起接起高压条才会工作的,像楼让这种情况应该是低电平开启,和我们通用高压板相反,所以,楼主你的解决办法是,把通用高压板的开关线接到屏的主供电上面/。

网友:
开启脚接错了

网友:
换上新的一体板不亮就加高压条。那你就换新驱动板。在不行就换显示器

网友:
实在找不到ON/OFF.就接屏供电上吧.

网友:
开启信号  也就是控制线 没接对  控制线 的电压 开机和关机 是不同的

网友B:
把高压版的ON接到屏驱动板哪里?  VCC还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接屏供电!

高压条ON接到屏的VCC12V哪里?

网友:
如果实在难搞定,可以选择淘宝上的二手电源板,这样就和坏的一样的,安装起来也方便了!!

网友:
线没有接对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显示器修好要多钱,换了2个部件了,还不如修好原电源板呢,如果前级烧毁严重,直接用模块改,这样不是更省事。自从有了模块,我都变懒了。看到坏多件的直接就改了,也不贵,才8块。比换电源板实惠多了

网友:
那是因为  1  面板为NW  型  2  背光不受控   只有这样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高压版的ON接到屏驱动板哪里?  VCC还是哪里?

连接到驱动板的BL也是开启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到驱动板的BL也是开启的意思

可不可以把高压条的ON接到驱动板ON上面上?

网友:
吧控制脚接到屏供电   就得了     最好 测测灯管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