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晶振的波形

楼主(2013-10-31):
问个很傻的问题·时钟晶振14.318的两边波形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好像是一样吧!但也不确定

网友:
当然一样,晶振的引脚本来就是无极性之分,两个引脚都是一端接芯片,别一端串接谐振电容到地

网友:
波形 一样,但实际中频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