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不认识

楼主(2013-10-31):
我是小白,各位论坛大虾 请教个问题 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H5PS1G63EFR-20L

网友:
什么机器上的

网友:
好像是内存颗粒?

网友:
是内存芯片啊!

网友:
内存或显存颗粒

网友:
根据型号看像是显存    发个图片吧!    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显存芯片啊

网友:
是现存 IC   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