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 换nec电容 声音变得震耳欲聋

楼主(2013-10-31):
东芝笔记本,换了nec电容,声音变得震耳欲聋。如果声音开到最大,内置喇叭膜剧烈震荡,根本听不清楚声音。换上耳机能听清楚,但是声音非常大,耳膜无法接受。最重要的一点是重低音好像没有了。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换了6颗330uf电容,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
330不会影响这  是东芝什么系列的 有款喇叭容易坏

网友:
东芝a200,喇叭是哈曼卡顿,Harman/Kardon

网友:
还是喇叭坏了 给电容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没关系的   可能喇叭本身就有点问题的

网友:
这个喇叭有的时候即使声音调到最大,也变得很小。有的时候震耳欲聋,变幻无常。摸不透了

网友:
我给大家提个醒:换过电容之后,声音比以前强劲多了。调到最大时简直就是震耳欲聋。驱动已经换过,不管怎么换都是这样。我感觉是不是电容容量增大后,经过声卡的电流也增大了

网友:
声卡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我自己有台惠普的,本身喇叭正常,外接没有低音,反复搞声卡都不行,都想砸了。最后用驱动精灵装了声卡驱动好了。我也奇怪我原来装的是官方驱动。

网友:
你换的是CPU那的滤波电容 和声卡应该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你拆机过程中触碰了什么  建议查下声卡那

网友:
我给大家提个醒:我使用的是6个4v 330uf的钽电容,不是6.3v。是不是会引起上面的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撞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