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a48ec进水,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3-10-31):
SONY vpcea48ec进水,开始没有3V 5V 换608098待机芯片,有3V 5V,但是按开机黄灯闪,电源指示灯以后亮,电流没有反应!!!求助中!!!!!!!!!

网友:
进水的建议查查有没有断线 腐蚀
之后看图纸慢慢修

网友:
支持楼上 肯定有断线或小电阻变质等

网友:
是的,最后查处,是短线了,在待机芯片旁边!!!200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