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 不识别声卡

楼主(2013-10-31):
联想E520,原故障是进系统很慢,在其他地方修过,被更换过南桥,换过IO,刷过BIOS,都没有解决故障,后来拿到我们这边,更换几个电容解决慢的故障,但是进系统后不能识别声卡,更换系统无效,恢复bios、重刷bios无效,声卡供电正常,更换声卡无效,对声卡电路比较陌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查找

网友:
装下WIN7试下吧..

网友:
本来就是WN7的话..很有可能是南桥上家换的是有问题的..

网友:
  排除系统的问题   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下复位时钟,在测下南桥到声卡的信号有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你换的是哪几个电容呀

网友:
是南桥中SATA信号到SATA接口之间的电容吗?新手来长知识的……还请楼主指教……

网友:
看下南桥到声卡的几个信号的阻抗,很有可能是上家换南桥没换好

网友:
换过南桥我觉得可以优先从南桥考虑,还有之前声卡有没有问题、
其实我比较关注的是你换的那几个电容,能把原理讲出来给大家听听吗?

网友:
进系统慢换那几个电容说一下了

网友:
楼主进系统很慢换的是哪里的电容? 换的是硬盘接口的还是哪里的  分享下

网友:
LZ换电容的过程提供一下,大家十分期待啊!换个新南桥再试。

网友:
实在不行,就买USB声卡 飞线上去, 就是费点功夫

网友:
可能南桥没弄好吧

网友:
量一下南桥到声卡芯片的信号吧!应该是南桥换的有问题吧

网友:
等待那几颗神电容啊

网友:
用外接的一样用,不就完了

网友:
LZ换电容的过程提供一下,大家十分期待啊

网友:
南桥可以干一干!!

网友:
就是硬盘和南桥之间的那4个电容,其实可以直接用线连起来

网友:
硬件问题,没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