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机器。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楼主(2013-10-31):
开了以后都正常。后来就不能开机了。按了开关键。电流跑0.13就不动了。也不掉电。那位兄弟修过。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K40AB的机子一般北桥通病,你植株试试

网友:
楼主还是得差电路呀

网友A:
缺电压.这种问题明显的话,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你看下供电正常吗/。如果正常先换CPU,在刷BIOS,最后去焊北桥。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好像转换电压没有出哟

网友:
供电不正常 CPU电压没有。别的都有。用的17480G的芯片。没有资料。不好查

网友B: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北桥和南桥晶振,。。。换下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电压.这种问题明显的话,还是很好修的

就是少了CPU电压。没有资料 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北桥和南桥晶振,。。。换下晶振

EAKE多大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