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74009问题!

楼主(2013-10-31):
l联想G465,显卡216-0774009,是显卡的问题,加热就亮了,为了稳定,给客户换新的,订了个全新的,上上去不亮,难道没焊好?取下来重植还是不亮,不会买到坏了的吧,把原来的焊上去亮了!心想真TM倒霉,买到坏了的!没办法重新订了3个(刚好来了2台机子都是换这个显卡),显卡回来了,焊个新的上去还是不亮!将最先买那个判断坏了的上到另外一台机子上,亮了!看来芯片没有问题,将新显卡和旧显卡仔细对比,发现新显卡上面都是电容,而旧显卡上面有个地方是电阻!不知到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还是这种芯片有两种不通用?这主板已经BGA了N遍了,新显卡换了个遍都不亮,换旧的上去每次都亮,搞不懂了,型号都是一样的!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还U没有遇到过也

网友:
这种可以性太多了,一般可能是主板的其它地方有问题导致.我最近修这些新机器的显卡,北桥都头大.换新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应当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要不就是显卡供电不正常也会有这种现象,也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也许他们核心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显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