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给讲讲两个主板平台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3-10-31):
修点板子碰到些问题,在论坛询问各位坛友还给出了些招,可大部分都是说让按上电时序,这个咱也不太懂,有没有哪位大虾给讲讲。。。。。。。

网友:
台式的上电时序很简单吧.基本上电压都是电源直接供电了

网友:
可以搜下,论坛里有的都

网友:
上电时序就是主板上的供电或是信号出现电压的时间顺序,就好比你下班回家开门进屋吧,你要先拿钥匙开门,后进屋吧,所以要有个先后,主板上电也是一样的,哪个电压(信号)先出来,哪个电压(信号)后出来,都是有顺序的,具体的时序图,每块主板图纸的最后几页会有说明的,不知道这样讲你是否明白

网友A:
哥们,能否给举个列子,讲讲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能否给举个列子,讲讲都。。。。

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滴,你还是去论坛搜搜这相关的帖子学习吧

网友B:
intel:在没有插上220V交流电源时,主板RTC实时时钟电路由主板纽扣电池供电,插上220V,ATX电源紫色线输出5VSB待机电压,经1117/1084/1085等降压,给南桥实时时钟和I/O等芯片和待机电路提供待机电压,32.768K晶振起振,待机电压经电阻上拉送给南桥RSMRST#信号<待机电压好信号/同时是南桥内部ACPI模块的复位信号>,当我们触发按下开关产生高低高跳变信号,此信号<PWRBTN#>送往南桥,南桥收到高低高跳变信号后,发出SLP_S3#给I/O,I/O收到SLP_S3#后,发出PSON#信号拉低电源的绿线,ATX开始输出+12V/+5V/3.3V各路主供电。
   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K,5VSB/3VSB,RSMRST#
     触发信号:PWRBTN,PWRBTN#,SLP_S3#,PSON#

呵呵,可能有的地方不是很完整,还望海涵

网友:
RSMRST#是由OI对应脚产生的,还是又什么上拉电阻产生的?在这个脚接一个电阻到5VSB或者3VS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在没有插上220V交流电源时,主板RTC实时时钟电路由主板纽扣电池供电,插上220V,ATX电源紫色线输出5VS ...

  新手自学当中   曾经也为时序问题  挠头   谢谢斑竹 不辞辛苦的给大家讲解    希望大家都做好笔记     更希望置顶部分有更详细的讲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tel:在没有插上220V交流电源时,主板RTC实时时钟电路由主板纽扣电池供电,插上220V,ATX电源紫色线输出5VS ...

谢谢,再问一下大虾,这些信号都在哪里测,一般是几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再问一下大虾,这些信号都在哪里测,一般是几伏电压。。。

VCCRTC<主板上的CMOS电池不低于2.5V>,RTCRST#<CMOS跳帽3.3V左右>,32.768K<南桥旁边的小晶振,不同芯片组电压值不一样>,5V/3VSB<诊断卡待机灯亮或者PCI插槽A14脚3.3V>,RSMRST#<一般由待机电压上拉给南桥3.3V,可查相对应的主板图纸>,PWRBTN<触发开关有高低高跳变3.3V--0V--3.3V>,PWRBTN#<I/O的PDF资料引脚定义3.3V--0V--3.3V>,SLP_S3#<查I/O的PDF资料引脚定义,由南桥发出0V--3.3V>,PSON#<I/O发出引脚上测量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RTC,RTCRST#,32.768K,5V/3VSB,RSMRST#,PWRBTN,PWRBTN#,SLP_S3#,PSON#

谢谢,你太牛逼了大虾,小弟受益匪浅,看完这个我这个二把刀修好了一块昂达G31不跑码主板。。。顺便给说说AMD的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