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三修机 5A烧不出来的大短路,多时修复

楼主(2013-10-31):
这机本来是同事在修,修不好要退机了,老板叫我修修看(因为我是主力军),华硕机短路是很麻烦的,要烧就是一大堆,保护做得很垃圾。
目测:5V上管烧了一层皮,待机芯片19V主供电烧断, 还有旁边有个电容烧出一个洞,可能这洞是别人搞的吧,公共点2P管动过 ,现在开修上电直接5A 手摸全板无一个地方发烫,现在查短路,从头开始公共电点如图: PQ8001 PQ8002无短路,取下PR80022脚短路,烧2脚直接5A烧不出发烫的地方,现在是公供点短路,把所有公共点电感断开还是短,我想可能是那个洞有问题,用刀片圈了几下,打阻值为476不短了,把PR8002电阻装上还原电感,上电公共点没有过,测PQ8002  G19V这里为高就不正常,要想这里导通PQ8007要导通才行,测G极为0V 测阻值无穷大,哈哈断线了,
P_AC_APR_UC_10,找到PQ8009 3脚有19V,飞线到PQ8007 1脚使PQ8007导通,拉低PR8009 2脚到地 产生分压为19V(100+22)/22 得到的结果为3.4V,低电平导通PQ8002公共点完美19V
19V有了现在还有点短路为0.10A,遇到这种情况要处理待机芯片PWM全换,正好有料板,换好之后,待机上为0.03不正常, 测上电情况下结果 VIN 19V, EN 7.8VVREG3 3.3V VREG5 5V REF 2V,条件基本都有了,有个LEDPWR灯也不亮,这机先3V5V的,打EC晶振有波,打BIOS  1脚波时问题发现了,波形不对一条线而不是方波,把料板上的BIOS换上去,待机为0.04ABIOS波正常,3VSUS也有了,触发电流上到1.A有短路,为了省时间说说主要的,后面修到烧了4PWM芯片,一步一步的修好的, 份别是1.2VSUS, 内存+1.8V,显卡供+VGA_VCORE1.2VPCU +VCORE 1.0V,都是由+5VS +5V0 +5VA 都是通过二极管给芯片供电,还有MOS管,烧如此之多,全换掉电流上到1.2A不跑码内存不过,通过经验COMS电池没装,在上电跑码亮机,0.04-1.1-1.0-1.2-1.4-1.9屏亮。
最近修的都是电脑公司修过的机器,大部份修得很烂

人不狠,站不稳 + 10 赞一个!

网友:
正在修一个F8TR也是短路不会这么惨吧

网友:
LZ威武霸气,思路超清晰,绝对大师级别了、烧了这么多都能修出来,还主要是华硕的。。。

网友:
可以称之为高手了,加分去,牛。

网友:
靠,一堆供电芯片尸体啊!!!

网友:
LZ真够牛B的,这么多坏的地方都秀出来了,换芯片换得那么果断,功力够深!!

网友A:
不过很奇怪的一点是,那个有洞的电容短路了,为什么不发糖呢?

网友:
这块板子真是多灾多难,被楼主修好是它的造化

网友:
楼主你那个(100+22)/22为什么我算出来是5.54几啊,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也太多东西坏了吧飞,呵呵

网友:
楼主好厉害,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LZ修好了,得益于思路清楚,图纸分析的很透,真是受益啊!学习了。发个图纸噻,不要吝啬哦! 还有那个分压计算是怎么来的,我有这款软件,不怎么会用!请赐教。见笑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我们要练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你的一半呀

网友:
楼主真是太强大了,思路清晰,真是大师级的呀,希望以后多多发贴,最好是超详细那种的,让我们这些小白们长长见识呀

网友:
不愧是主力军,有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很奇怪的一点是,那个有洞的电容短路了,为什么不发糖呢?

板层 有的摸不出来   有的能摸出来

网友:
这个主力军当之无愧啊

网友:
楼主的这水平修任何本都是不成问题了,战斗力强

网友:
要收多少钱才够本啊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待机0.03不正常阿?,下面待机0.04又说正常,难道有一样的板子对比吗?

网友:
坏这么多东西   如果没料板 得亏死

网友:
楼主够坚强 技术也好 烧了这么多东西 肯定报了不少吧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太佩服了.我曾经修一台SONY的.也是烧了一串.但我基本上没料板.发芯片发不起了.今天发一个.明天发两个的.后来直接给顾客换板了.

网友:
有点技术,你不怕越来越深?

网友:
不愧为主力军,功力深厚,犀利

网友:
其实我是佩服你有耐心!

网友:
换了那么多芯片,成本不菲啊。公司客户收费都很低的

网友:
楼主的主力军不错。一定得加分!

网友:
华硕的确实不好修,板子做的一般,一烧就是好多,烦死了

网友B:
LZ水平NB啊。还是科班出身的好啊。扔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水平NB啊。还是科班出身的好啊。扔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芯片。

过奖了 ,做维修芯片很重要,就算你技术NB 没配件 也没用的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这水平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