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个EC通用吗?

楼主(2013-10-31):
KB910Q B4 和KB910QF B4通用么、?

网友:
可以用,不过部份机器用不了

网友:
可以通用的!

网友:
我的机器是宏基2400,版号LA_2761  机器是进过水的,现在是不触发,待机0.035A,按开关 发现EC的2脚ON/OFF,有3.3V-0-3.3V的跳变,EC的供电,时钟,6脚的复位都正常,但是按下开关后EC的3脚无电压,正常应该按开关后3脚RSMRST被抬高才对, EC的168脚PBTN_OUT有3.3V高电平,按开关后也无跳变,开始南桥烧坏了,我换的测试的南桥, 不触发,所以又换的EC,买EC的时候没注意,原来的是KB910Q B4,结果给我发来的是KB910QF B4, 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代换啊,如果能能代换,估计就是测试的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