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供电的板子,电感烫,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3-10-31):
一个两相供电的板子系统运行正常。但电感烫还叫,是铜线挺密的那种,但周围的mos管都不烫。
看6.3v的电容是2200uf的共6个,全换成3300uf的可以改善吗, 还是换电感更好。
换电

网友:
这要看你上什么CPU了有些CPU免强可以上的话发烫也很严重的你可以先换个低点的U试下再不行换电感试下

网友:
工包板来的吧,质量很差的

网友:
原因太多 可以换U测试

网友:
为分来的。。。

网友:
不行的吧。。。

网友:
应该是电流太大,换个低点的U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流太大造成发热.先排除cpu或电源

网友:
应该正常,我原来联想的板,电感就烫得不得了,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