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白屏 求解决。。。。。。。。

楼主(2013-10-31):
今天接到一个长城显示器,客户拿来说是不开机,但是试机故障是花屏,拆机检测,排除驱动板上的毛病,那应该就是屏线有问题啦. 接下来就是换屏线,但是换了N多屏线都是一个结果—白屏(屏没有问题)。只有一个较短的屏线OK就是太短装不上机 。。。。。。。    求解中。。。。。。。。

网友:
这个好像也是屏线接口问题。

网友:
那个是终端电阻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是屏线的排序不同??

网友:
清理下屏接口试试吧。。

网友:
换回原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