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4保护隔离不过,ACDRV#为高电平,求助中!

楼主(2013-10-31):
SOYN MBX-224,保护隔离不过,ACDRV#现在18.5V,ACDET2.65v,ACGOOD#为0V,OVPSET为1.2V这个信号有点怪,两个分压电阻我取下来量是好的,充放电IC我也换过两个了,但这个点就是1.2V,看那电阻分压出来电压应该是在2.6V左右,但现在是1.2V,没明白,另外AC_OFF_3#为17.8V,MAIN_DC_SW_OFF#为OV,现在我就纠结这个ACDRV#为什么不变为相对低电平,对了还有我尝试过把PQ2 DS极连联,可以亮机的,但不能充电,麻烦饼哥和论坛里的各路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 片那边有问题

网友A:
ACDRV#输出低电平条件是ACDET要超过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RV#输出低电平条件是ACDET要超过2.4V

麻烦你下次灌水时,不要这么明显,我贴子里没写ACDET多少V?

网友:
ACDRV#  低电平又效,不过要让它低电平,PIN28 PVCC=19V,PIN5 ACDET=2.56V,PIN8 OVPSET=2.56V,PIN10 VREF=3.28V,外部隔离管G-S无漏电,充电输出无过高电压。
你对比一下,那些条件不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小白哪能跟你比了

这个可不是小白不小白的问题,你都知道ACDET要超过2.4V而我贴子里写是2.65V,你摆明了是根本没仔细看过贴子就回复了,作为一个铜牌维客我希望你回贴认真点!

1006523463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是小白不小白的问题,你都知道ACDET要超过2.4V而我贴子里写是2.65V,你摆明了是根本没仔细看过贴 ...

我不是没有看、而是看成了0V、因为你上面写着ACGOOD#为0V、我瞄了一眼、就觉得不正常、当然、我看错了这是我的原因、但我不是来灌水的、我也没有必要为了2点下载分跑过来瞎讲、是因为饼哥分析的这个机子的保护隔离资料我有看、所以一直以为你的ACDET是0V

网友:
ACDRV#  低电平又效,不过要让它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没有看、而是看成了0V、因为你上面写着ACGOOD#为0V、我瞄了一眼、就觉得不正常、当然、我看错了这是 ...

好吧,只要你不是来灌水的就行

网友:
ACGOOD#因该为低电平检测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