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F52OT 跑7F

楼主(2013-10-31):
一块昂达NF52OT的老主板  在主板上显示7F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求助

网友:
没图纸真难修 台机主板

网友:
通常7F是已经通过检测了,你接显示器没,主板上的小喇叭响没

网友:
7F已经亮机了,如不亮,擦擦显卡试试,或换个显卡.

网友:
这机代码 换显卡

网友:
7F应该显示了,如果不显示有可能是VGA接口坏了,还有就是北桥

网友:
  主板跑完了啊

网友:
谢谢 大家    是 显卡的 问题

网友:
一句跑7F了,没图真J8难修,然后大家踊跃的回答,你却来一句显卡坏了……

网友:
把内存卡拔了看一下报警不,报警的话说明北桥和北桥到VGA中间线路有问题,还可以试一下插显卡能亮机不

网友:
7F代码可以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