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本LED暗屏速修

楼主(2013-10-31):
一台长城笔记本,忘记型号,同行货.

故障为暗屏,无背光,外接正常.

没啥技术含量,看见论坛这段时间帖比较少,发发贴活跃一下论坛吧.

拆完机,打开图纸(板号ZO7),找到LVDS接口

测量1脚19V正常,3脚3.3V正常
顺便把7、8、14都测测,正常

主板已完成使命,拆掉AB壳,此屏为LED背光
测量屏上接口处电压正常,证明屏线没断

找到升压电路,发现电感没电压,断电打阻值,0欧短路了,出于芯片比较爱坏,吹下了

拆了芯片还短,判断错误

接下来拆相连的滤波电容

吹下C70,还短,吹下C69,不短了,就是它了,旁边有个保险F2,也挂了
把芯片装回去,补好电容和保险,开机亮屏(没拍照),收工。

看见屏线接口处有一电容明显变色,出于职业道德,把它换了

维修结束。

网友(点评):
我遇到的还是电容坏的多,高压升压电感后面。屏电压升压都爱换,如果是芯片坏了 其实都可以用坏的屏该电路

网友:
出于职业道德,把它换了   做的很不错哦

网友:
楼主敬业精神可嘉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受益匪浅!

网友A:
从查主板到修屏 看着简单 其实需要很多东西 ……
(图片照的真清楚)

网友:
速度果然很快!谢谢指教!

网友B:
没有修过屏呢,好一句职业道德,呵呵,值得学习,升压电路的电容击穿短路导致,是19V的主供电吗,如果是那样为什么没有把主板的拉低呢,我遇见过屏19V短路的。拉低了保护隔离,导致大短

网友(点评):
这位点评兄,你真有趣,公共端短路了连机都开不了了,根本就没暗屏之说,呵呵

网友:
职业道德,也省得下次找你返修,虽然不是一个毛病,不知道的客户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经验丰富才会修得如此轻松,图也上的正点!赞一个。不过有7楼同样问题,那里是19V接地了吗,为什么还能开机?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LED屏的升压板还是没有修过呢 LCD的比较多

网友:
太厉害了,我这里有几块屏暗的都没有修,不知道可以修好不,改天试下

网友:
挣钱了呀   呵呵

网友:
我遇到很多升压芯片坏的
但是换了 之后用几天又会坏

网友:
是升压电容吧。楼主学得不错 这个要收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过屏呢,好一句职业道德,呵呵,值得学习,升压电路的电容击穿短路导致,是19V的主供电吗,如果是那样 ...

没把主板的拉低,那是因为保险挂了
19V要经过保险才到电容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查主板到修屏 看着简单 其实需要很多东西 ……
(图片照的真清楚)

描述很简单,过程很复杂

网友:
所言戡是,除非把那客户拉来看这帖,并教他学会原理,他才知道不是同一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过屏呢,好一句职业道德,呵呵,值得学习,升压电路的电容击穿短路导致,是19V的主供电吗,如果是那样 ...

对啊,我没有说错嘛,我说的是我遇到过的屏上面19V短了,导致公共点大短啊。你的故障是保险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