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

楼主(2013-10-31):
联想K8M800-M3   按DEL按进CMOS就死机 这是什么情况!不按就最终显示C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LTS  LOADED    这是什么问题 ?有木有遇到过的  分享一下  谢 谢!

网友:
你量一下电池有没有电压了

网友:
你把这一段英语放在百度上,看是什么意思,部分意思好像是COMS检测错误

网友A:
先放电,后换电池,最后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放电,后换电池,最后刷BIOS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换过电池了  还是不行

你看一下跳线帽跳反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跳线帽跳反没

看了  跳线帽没反   谢谢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8282G的芯片吧这芯片爱坏

网友D: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BIOS的问题

是要刷一下BIOS 吗?

网友:
刷bios.看一下bios电路正常不如果都正常有可能是南桥这种加焊一般都不会好的,只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