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945GC-M3开机没反应不复位怎么修

楼主(2013-10-31):
945GC-m3开机没反应不复位怎么修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CPU电压有吗?其他地方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B:
是什么板子,精英的还是华硕的

网友C:
不复位,按不复位的时序来修啊!

网友:
呵呵 四大供电都没查。这问题问得真神

网友:
就说这么点怎么帮助你。

网友:
到底是触发开关没反应还是,触发上电了没有复位?你这样别人也迷糊,对问题的解决不利

网友:
接上电源插上测试卡就没反应啊    复位登一直亮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板子,精英的还是华硕的

精英的945GC-M3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复位,按不复位的时序来修啊!

不复位的时序是什么?讲解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有吗?其他地方的电压正不正常

有啊1.8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有吗?其他地方的电压正不正常

有啊1.8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复位‘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英的945GC-M3的板子

仔细听,是不是小喇叭在不停地叫,跑码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