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0(La-5082p)待机不正常及掉电维修

楼主(2013-10-31):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G550,说开机灯亮不显示,还掉电,看外观没有问题,接维修电源,待机0.2A左右,明显不对,应该是0.02A左右,报价之后留机维修.

拆机上电,电流还是0.2A左右,先不忙测,先用手摸板上的主要原件,摸到EC时,温度明显有点高,正要翻过去摸另一面,结果手被什么烫了一下,仔细一看,USB供电芯片U50,对地短路了.

拆掉U50,待机恢复正常,0.017A,按开关,上电1.7A-2.2A-3.3A--大电流掉电,是那种缓慢的大电流,怀疑是某一路供电有问题,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异常,取下CPU,上电在0.6A左右,不再大电流,这是测各个电压,内存供电\内存负载供电正常,测到PL501时,发现没有输出,查PU501图纸如下:

量PU501工作条件,V5filt V5DRV EN均正常,用示波器测PQ501G极无波形,怀疑PU501损坏,拆下料板找一个换上,1.5VP出来了,PU501输出正常了,上CPU,正常跑码,亮机,至此修复结束

网友:
图纸和BIOS是好东西,先收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非常宝贵!

网友:
usb短路EC会发热?

网友:
楼主的摸工不错,一翻就得,缓慢的大电流是说电流是慢慢上升嘛,仁宝的大电流不会烧到后边

网友:
用小电压慢慢烧机

网友A:
请问PU501是那部分的电源芯片,它输出的1.5V是为谁供电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PU501是那部分的电源芯片,它输出的1.5V是为谁供电呢?谢谢!

内存啊。。。

网友:
楼主的手就是一神器,好使

网友:
不是内存,查图可知,1.5VP可转为1.5V\1.5VS给桥及好多其它设备供电,是重要电压,但不是内存供电,该机内存供电1.8V,负载供电0.9V均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给什么供电啊

网友:
我好奇的是给客户报了多少钱。机器还没拆出来。

网友:
    我修了台宏基的   跟楼主所述过程一样    我的坏的芯片是控制两路的

网友:
楼主兄啊,这个是给什么供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