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华硕K40AB,大家遇到过这种现象没有

楼主(2013-10-31):
修到很多华硕K40AB的机子 ,无非就是ATI的显卡,和AMD的北桥,虚焊或坏的多,其中两台机子 ,坑死了,第一台开机不显,看电流是显卡问题,拆出来再上电却触掉,发现是一升压二级管坏了,换好后电流上去了,再后来是突然就大短路了,几个供电芯片和南北桥都烧短路了,成本太大不修了,现在 又遇一台也是电流 不过显卡 ,加焊显卡后,插电直接3A左右电流,测得南桥短路了,显卡是好的,我就郁闷 了,也不可能是静电啊,上电时,我手只是碰到板的两侧边缘,就不明白突然南桥挂,发现此类机很容易大短,还遇一台屏线及接口烧糊了,EC烧了个洞还烧了很多地方,直接 是修不了

网友:
是不是别人动过手脚的 一般这样的问题很少啊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像你这种情况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