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 F700 时亮时不亮 修桥后跑4A不亮 急急急

楼主(2013-10-31):
刚开始开3次亮一次   不亮时不跑码     AMD集成的   加焊北桥后  每次都能跑码  但就是跑4A不亮   桥是NF-G6100-N-A2    换了个新的    还是一样  跑49  55  4A 不亮   求大家分析分析    急急急

网友:
查桥的工作条件,晶振是否工作正常,最好用示波器,查一下。供电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