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630公共点无电压 Q19不导通

楼主(2013-10-31):
图中 Q19D极无电压 S极有18.5V  G级也有18.5V Q19导通的条件来至于ADP_EN#,U23 5 6脚测得18.5V电压,R1146上也有18.5V电压,这个低电平怎么产生呀?看不懂了,求高手指教下

网友:
是不是U23发低电平出来是要Q1025导通呢?Q1025导通了,然后ADP_EN#就出来了?

网友:
检测信号问题吧 用HP专用头没

网友:
是U23作电压比较后5PIN大6PIN发出的低逻辑

网友:
反了是6PIN>5PIN

网友:
U23第5和6脚应该是6大于5才输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