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测量公共点,只要测所有上管的D极就可以了?

楼主(2013-10-31):
是不是公共点连接到了全板的MOS上管的D极?

网友:
你自己基本回答了 你的疑惑
先知道什么是公共点 之后找个图纸看下  一目了然

网友A:
饼叔说所有上管的D极就是,有没有指定哪里的上管,CPU的还是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饼叔说所有上管的D极就是,有没有指定哪里的上管,CPU的还是哪里

所有PWM 供电的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PWM 供电的上管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网友C:
好像不是所有的MOS管哦。我只知道CPU供电的MOS管的D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所有的MOS管哦。我只知道CPU供电的MOS管的D级

也就是待机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