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修华硕A8JR复位不跑码 BT机

楼主(2013-11-01):
       近来生意惨淡打起了攻坚战,
        同行送来一款华硕A8JR笔记本说是不开机,取电池通电发现电流跑到0.7左右就不在动了,登记后把机器留下拆机,先换内存结果无果老情况,一看是独立显卡板心中窃喜,独显板坏了?在我的印象中这种显卡板非常刺,经常容易坏,特别是630 和603显卡芯片的,这个不是这种芯片组,知道没过内存但还是还是比较怀疑显卡的可能是遭到630显卡板的的误导吧,不管了加热下再说吧,结果还是0.7左右,这下把目标定位到cpu或北桥上了,不管了先全部拆机再说,二话不说机器打开了,裸板通电测试还是老情况,于是找了个cpu换换试试,结果老情况,加热北桥涛声依旧,去求(~ o ~)Y这下难了,一步一步查吧,开机 时钟 复位 跑马 ,没有示波器只好量复位了,迷你pci网卡插槽22脚3.3v说明复位了,完了完了,复位不跑码!!!!这下可难查了,下图纸吧,结果找遍了网站和淘宝也没找到华硕的图纸,就有点位图,心中一片迷茫啊,一时间无法下手,于是先找个bios刷刷试试吧这比跑电路要快点,结果老情况,又吧bios刷了回去,看来和bios无关了??至少在现在看来,网站上搜了搜也有人 遇到这种情况不过没解决,看来捷径的道路是行不通了哎老老实实一步一步的查电压吧没办法了,
          于是通过点位图知道了cpu复位信号H_CPURST#信号,是由北桥直接发给cpu的中间也没有上拉电阻,看来是北桥内部上拉的,这下就不好测量cpu复位了,还好cpu复位在cpu缺口下的第二根帧,如下图

于是从cpu中飞出一根线一便测量cpu复位没,测得H_CPURST#电压为1.05vcpu复位正常,彻底无语了,全板复位不跑码,还有一种情况也会造成复位不跑吗的情况,那就是二级转换电路出现了故障,这个有图纸的情况下比较好找但是现在就有一个点位图啊,光看点位图不行了,于是   一个一个电容 电感挨着查不管大小统统查了一遍,结果终于有所发现,发现usb口居然没有电压!!!!咦不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改长转就是接到usb口上的啊,只要一开机风扇马上转也就是说只要一开机不管屏幕亮还是不亮usb口上都有5v电压的,难道问题出在这个5v上???

如上图红色框住的部分  红色为5vusb的电压电路没电,点位图电压电路如下

上图看出给usb供电转换芯片的12v供电没有电压,于是在点位图上继续往下查,如下图,

上面彩色的是于12v相连的脚位,于是找到了最有可能是二级转换电路的5脚管子,如下图
圈住右边的那个5脚管子(圈住的俩个管子一模一样),引脚定义如下
由上图量的第三脚为12v输入,二脚为3v控制,经过它旁边两个一模一样的管子对比发现第四脚没有电压输入,为了保险起见两个管子兑换了一下发现第四脚为12v也就是
说直接从第三角飞一条线到第四脚就ok了飞过线后如下图
通电安开关ok电压成功突破了0.7慢慢的爬到了1.2左右外接还不亮我晕这又是啥情况!!!经过一番战斗发现是内存没有过乖乖类又有小插曲了,量了量
usb供电5v正常看来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其他地方还有问题,心中一想不会是bios??于是再次刷bios装上,他奶奶的电流上到了1.5左右外接亮机!!!!!如下图
心中狂喜不已终于解决了
华硕的loog一闪即逝不好捕捉也就没捕捉到了,装机成功亮机
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以为好了呢谁知道进桌面后一直出现鼠标右击的情况,但是鼠标我并没有插啊,
想是不是那个触摸板旁边的右击键出问题了??很有可能,但是经过一番折腾发现吧键盘一拽就好
看来键盘坏了,换键盘,ok这个问题解决不在右击了,接下来在测试当中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无线网
卡能连上,但是接受和发送的数据只有4,无线网卡也坏了??晕晕晕能把笔记本用成这样的人也是
个人才啊是不是,换无线网卡拜,ok无线网卡成功解决维修终于告一段落
同志们伙计们修电脑不容易发帖也需要功夫啊,亲们就表示表示吧加分加分加分吧嘿嘿,以后有
经典案例我还会给大家分享的点位图和bios分享给大家,

网友:
没有这个12v也该米有转换电压吧

网友A:
华硕4跟芯的风扇是这么改常转的吗?

网友B:
心细能修大问题

网友C:
换了这么多,你都没给客户报价就直接修了吗

网友:
最好再总结一下嘛

网友D:
USB没电,应该也能开机吧 ?

网友E:
我有点没看懂,

网友F:
碰到这样的机器 楼主真有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碰到这样的机器 楼主真有毅力

要不没饭吃咋办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点没看懂,

多看几遍就看懂了写的有点不太仔细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没电,应该也能开机吧 ?

看情况了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这么多,你都没给客户报价就直接修了吗

给同行修的一般都是最低价他们也知道所以也没那个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细能修大问题

分享成果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4跟芯的风扇是这么改常转的吗?

那要看情况了有的直接把负极接地就可以改长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贴值得学习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没电,应该也能开机吧 ?

我也觉得,至少就是USB不能用吧

网友:
USB短路了?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