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3-10-31):
今天一台aoc的显示器。拿过来不开机,指示灯也未亮过,查5v有。12v没有,开关管换了,前级部件都是测量都是好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暗屏还是开机一闪而过?还有我今天修了一个显示器是同样的毛病!只换了高压的两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