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主板,断电CMOS无法保存

楼主(2013-10-31):
技嘉G41主板,断电CMOS无法保存,
主板进水到机箱三分之一,马上提起来,晾干 N天,才想起电池没挖去,等清理干净后,发现主板断电后CMOS无法保存,如果机箱一直连接家用电插头,一切正常,电池已经新换过,如果拔机箱插头,立刻启动就出现CMOS时间被重置了,按照论坛的经验,做了初步的CMOS电路测量,发现电池+到接地电压 3.3V-3.1V,电池座都测量,也是接触完好, 电脑电源5VSB 到 双二极管对应针脚,也是通的,就是电池挖掉以后,测量 电池+极 到  RB 不通 , RB另一端到双二极管对应针脚是通的,具体还应该做如何判断啊??? 有请大侠出出注意,具体还要做哪些测量,才能判断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

绿色标识为 不通,   红色标注为 导通, 黑色标注为,到5VSB电路检测是导通的。

网友:
电池 到RB之间断了

网友A:
你是做维修的吗?
   电池到电阻那里不通,你就接条线上去,那就通了。

网友:
问题应该是如你说的,电池+极到 RB 之间短开了,难道有是 电池座虚了?? 真是郁闷,无聊的时候挖掉电池,测量了一下电池座的正负极,发现电阻无穷大, 又测试了其他几块主板,发现,电池座的 正负极之间应该有一个 10M欧左右的 电阻值,不知道这代表这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维修的吗?
   电池到电阻那里不通,你就接条线上去,那就通了。

我是新手,直接焊接很难看吧,加焊电池座可以么? 或者新换一个

网友:
找片板,量下CMOS 电路不就行了。都大同小异的吧。

网友B:
飞线到那里试试,不通就飞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线到那里试试,不通就飞过去!~

真飞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飞啊,哈哈

不飞 不通怎么办?

网友:
不想飞就拆下电池座看看到底是哪里断了。

网友:
看来还需要检测检测

网友:
那个电阻变值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飞线不就好了!!!要么拆掉座子看看哪里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