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些贴片元件,能焊下来吗?是不是也打了胶了?

楼主(2013-10-31):
直接上图:

靠上点的是桥,打胶的很多,但仔细看看下面这块固态硬盘,贴片元件上好像也滋润的挺丰满,是不是也给泡上胶水了?还有下面。

因为是客户新的苹果,没敢下手吹,发上来看看朋友们有拿这样的东西开过刀的没

网友:
什么故障可以说下吗?
   如果你怀疑他虚汗的话...你可以用风枪300度左右,把那个芯片吹热来试一试...如果虚汗了 ...一般吹热了就可以一会的..

网友:
应该是打了胶的,否则那一层是什么?

网友:
是  你温度开高一点就可以取下来

网友:
不过要注意保护旁边的电路

网友:
慢慢加焊一下试试把  不能拆 这家伙里面肯定是满满的胶 一拆不好的话肯定断线

网友:
这玩意得温柔点啊  不然大家懂得

网友:
新机器不能搞,搞坏就麻烦了

网友:
不是他们的故障,就是修板子的时候看到这部分和其他位置不一样而已

网友A:
打胶但是还是可以拆下来的
只是有点麻烦,非不得已还是为不要拆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胶但是还是可以拆下来的
只是有点麻烦,非不得已还是为不要拆的好

估计这东西就是不让你修,就算能拆下来,怎么焊接回去呢?满满的胶水,不是焊膏啊,还不捣乱?

网友:
这种情况换板板吧,能拆下来多半都玩完

网友:
芯片灌胶,没经验的最好别乱动,否则拆一个废一个,严重的导致整板报废。

网友:
应该是打胶了,估计不好取,没有取过,估计很难取吧?

网友:
应该是打了胶的

网友:
这个是固态硬盘,这个一般不会有问题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