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 清零后 一槽总跑D4 00 一槽能正常

楼主(2013-10-31):
一台联想台式机主板是ATI   RS690北桥  SB600南桥
一根蓝色插槽   一根绿色插槽

开机进到桌面  突然死机   重启报警
关机再开 依然报警
诊断卡  不跑马  无复位

COMS清零  能跑了  但是绿色插槽插内存后  跑D4 00 清洁后无效
                                       蓝色插槽能正常开机进系统 使用正常
于是暂时  叫客户使用  有问题 直接拿来修主板

有几个问题   ①   是否是绿色插槽  和北桥之间虚焊(没取回,没带带灯测试仪去)
                     ②   是否只是由于静电造成的
                     ③    是否是绿色内存供电或者线路中的电阻电容问题
            这个690的板子出这个问题应该很常见
希望 给点建议,谢谢大家了
-------------------------------------------------
补充 一下   :   L-A690这个板子是不是  所谓的  没有CMOS 电池或者电池没电就  不跑马  ,
                               但是 主机却在报警

大家看看这张图片中的  好像有  两路供电哦?还有那句  Option for use Lenovo CLR_CMOS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简单的搞了多少钱

网友:
先换CPU试试,AMD的memory controller在CPU里面

网友:
主板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打不能用内存的阻值卡,查工作条件

网友:
好你这名英文让你使用CLR_CMOS应该是清零吧

网友:
看一下COMS电路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就耍BIOS,还不行,就只有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