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10-31):
有一台戴尔的机器。图纸型号是DAV02AMB8F1 REV:F ,机器故障为无待机,公共点电压只有0.32V。   V

DELL N4110.pdf

网友:
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看来楼主  是新手,无从下手了。

网友:
PR6分压电压有些高吧 ,还有+B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这个机型可以把MOS两端直接相连的,这一电压就过去了,没有后遗症的

网友:
无控制信号,明显电阻分压问题,两个电阻,那么上面的偏小了,那么下面的偏大了,测下换了呗

网友:
公共点有9K的阻值

网友:
换过充放点管理芯片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个人指导下基本思路先.....

网友:
PL3的对地是0欧。是不是哪里MOS管坏了?

网友:
修保护隔离啊

网友:
PR6和PR8测试过都是对的。PR8要取下测试才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