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电脑开关电源

楼主(2013-10-31):
对于电脑电源产生的故障,你如何让着手处理?今天来试试自己动手维修吧。

我们都知道计算机开关电源工作的电压是比较高的,通过的电流也较大,又是在有自感电动势的状态下,所以使用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故障。其工作原理:电源先将高电压交流电(220V)通过全桥二极管(如图所示)

整流以后成为高电压的脉冲直流电,再经过电容滤波(如图)以后成为高压直流电。

然后,控制电路控制大功率开关三极管将高压直流电按照一定的高频频率分批送到高频变压器的初级(图4)

再把从次级线圈输出的降压后的高频低压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转换为能使电脑工作的低电压强电流的直流电。其中对于电路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它能有效的监控输出端的电压值,并向功率开关三极管发出信号控制电压上下调整的幅度。

在计算机开关电源中,由于电源输入部分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故障率最高;其次输出直流部分的整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大功率开关三极管较易损坏;再就是脉宽调制器TL494的4脚电压是保护电路的关键测试点。

网友:
图片看不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谢谢分享

不会啊,我这里的能看到图片啊。。肿么回事呢?

网友:
亲 再发次呗!

网友:
如果接触不良的话,就用刀片刮一下,如果是开关坏了,就在料板上拆一个

网友:
内容没有了

网友:
什么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