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rp无3V5V

楼主(2013-10-31):
收到一台asus a9rp。不触发,无3V5V,待机电流0.056A。换了PS51020。结果还是一样。无解。请高手指教!!!!
不触发

网友:
两个场效应管也换过了。旁边有个ISL6227CAZ也换了,涛声依旧!!!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

网友:
有没有查一下VCC VDD EN 等等的信号

网友(2014-06-12):
干IC,杀电容,换MOS管,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EC搞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公共点 电压正常不

网友:
问的笼统,没按步查下啊,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