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Q45 内屏全花 带线 屏线换过 屏幕也换过

楼主(2013-10-31):
接到CQ主板 电流跑0.8刷BIOS好了 接内屏全花 然后上其他屏试也是全花 心想可能是屏线问题 然后换屏线也是一样问题
内屏花 外屏显示正常

网友:
没人知道吗 在线等

网友:
你BIOS板号不一样吧重新刷一个板号一样的试下

网友A:
应该就是屏坏了吧 这款机子屏线爱坏

网友:
换屏,直接点,就是不知道客户接不接受

网友:
干显卡 不行显存 碰到过。。。。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o⊙)?i这样就等着机器报废吧  朋友

这问题我碰见过啊。干显存好的。我的是内显外显和一样,和你的花法一样。。。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问题

网友:
我屏换过 屏线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屏坏了吧 这款机子屏线爱坏

屏换过 屏线也换过

网友C:
机器好了吗?最后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
BIOS 排除过吗?CQ系列的BIOS 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排除过吗?CQ系列的BIOS 有点乱

BIOS坏了 能外屏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好了吗?最后是什么问题啊?

还没有呢
屏线 屏都换过

网友:
是不是你刷的BIOS不对啊

网友E:
兄弟 你换个屏啊。这个机器还能有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
根据经验应该是显卡问题,建议先用热风枪吹十秒左右,然后试机,看是否仍花屏,花屏的话用BGA加焊,然后测试。不花屏的话也用BGA加焊,巩固成果。

网友:
BGA加焊时间不能过长,温度不宜过高,我一般用WQ31模式。仍然花屏的话就只能重植或是更换显卡。

网友F:
显卡或显卡到屏接口之间的电路再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换个屏啊。这个机器还能有些什么问题呢

屏换过 屏线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或显卡到屏接口之间的电路再测量下。

我试试看 谢谢

网友:
不是屏线问题,屏线问题多表现为在搬转屏幕的过程中屏幕显示时好时坏,多是有变化的。换个屏测试仍是花屏就是显卡问题,解决方案如上述,这个问题我弄过的,多是加焊显卡

网友G:
加焊过显卡一定要加铜片或散热垫的,然后测试温度,看显卡热不热,这个很重要,希望帮得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过显卡一定要加铜片或散热垫的,然后测试温度,看显卡热不热,这个很重要,希望帮得到你

谢谢 也怀疑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多试几个BIOS吧,或者查查屏线接口有无异常

网友:
显卡,内屏走的是LVDS外屏走的是VGA

网友:
先来显卡试试吧

网友:
加焊下显卡吧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换个屏,码片芯片程序对吗?

网友:
刷BIOS最简单。再换刷个BIOS试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直接干显卡、显存!

网友:
不像是显卡,显存有点可能!!!

网友:
看到前面有朋友说到弄显存,原话是干显存了,我不以为然。加焊时显存不但不能焊,还要格外保护,一般是用铝箔纸包好用来起隔热作用,正反都包,我一般贴两层,尽量不要将显存放到加热区。显存受热过高或不均会导致爆珠的,所以加焊时务必做好显存的保护工作先。跟BOIS应该无关,否则你是开不了机的,或是开机关不了

网友:
换屏幕,焊显卡或者换显卡,这个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这种花屏一般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外接都正常了,不可能是显存的问题,打一下数据线的LVDS,量下屏供电,或许能发现点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