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10-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待机下,充电电感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详细说明机器故障好不好

网友:
详细说明机器故障

网友:
表述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不接电池应该没电压

网友:
你是不充电了吧?

网友:
关机都可能有电压,只要在充电,就会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