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宽窄问题

楼主(2013-10-31):
一般内存条宽窄没有区别的啊
但是发现有时候电脑不认窄内存,只认可宽内存
有知道为什么的么?求解答。

网友:
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
以前听说过宽的兼容性好些,但是没遇到过。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

sw1238845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觉得不是宽窄的问题

网友:
请问厂家为什么要弄宽版和窄版,是不是忽悠人

网友:
内存条宽窄......刚入门..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应该是型号问题把。

网友:
是不是遇到山寨条?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好多,有技嘉的,华硕,华擎,七彩虹主板都有点挑现在金士顿ddr3 1333 4g的单面窄条,出现不定时重启,换ddr3 1600 4g解决,或者换双面窄条也可以

网友:
我就碰到过了,安装一台AMD主机,窄内存就不兼容,我换宽的就行了,也郁闷几次了,一直以为V星主板很兼容性的。

网友:
这 也有  关系 吗

网友:
我有听说过宽条更稳定,但没怎么在意,我是搞维修的,我一般给客户都只考虑价格。自己用那就是有啥用啥!

网友:
宽窄在技术上是没有区别的。有可能遭遇山寨或内存单双面bank的问题。

网友:
很多以前主板最高只能检测到单颗芯片256M的芯片  厚的内存单颗芯片是256M  薄的内存单颗芯片是512M的  厚薄内存的区别就在单颗芯片的大小

网友:
窄条省料,印刷电路板受限后电气特性差,易互窜干扰!

网友:
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情况  常规来讲同型号 宽窄区别不应该啊   郁闷了

网友:
完全仅仅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没有一个回答满意的,谁能说的准确些。

网友:
兼容性吧.宽的兼容性好些。